北桥的电容

楼主(2008-04-18):
北桥的电容阻值为0,主板不亮。

附件

网友:
多半情况下是北桥坏了,短路了                                                              。

网友:
通电看是否保护,以及北桥是否急剧发热,如果有此现象北桥挂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坏的原因是因为北桥散热片掉了,一直工作才把北桥烧坏。

网友:
那就是北桥穿了,不值得换了

网友:
选矿设备 球磨机价格

网友:
不要自己尝试了直接着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吧~

网友:
:Q :Q :Q :Q :Q :Q

网友:
北桥是不是很发热啊! 大家都知道,要的短路的话,北桥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