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连珠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18):
这个板子反复几次拖锡后(练习用)出现下图问题,(红线圈的地方)焊锡已经流入与焊盘连在一起的小孔中,还有圈中两焊点中间以漏出铜线,铜线上面流有焊锡拖不下来。请高手详细解答 不胜感激啊

网友:
想去掉焊锡就用吸锡线

网友:
我用去锡线弄过N次了弄的现在上面的铜线都拖出来了

网友:
用强力吸锡器看看,不然就用细针通!!!!!!!!!!!!

网友:
经过你的多次高温焊接,你把原来覆盖在线路板上的阻焊层给破坏了,就露出线路铜箔,铜箔是上的焊锡是不易脱掉,所以就出现了你所说的那种现象了。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在维修时这样有铜箔连接的都是应该相通的,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露线会引起短路吗?小孔堵上会影响安装元件吗?你这个是U座盘?

网友:
原先是好的,后来焊上去开机CPU温度巨升,发现是铜箔连接在一起引起的连珠,因为CPU刚取下来时已经发现连珠了,以上方法都不理想,请高手在详细解答(这是IBM上的CPU板,本来想发个全图但传不上去就剪切了一小部分)

网友:
小孔内堵了没关系。漏铜线用绝缘物覆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