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5寸液晶工作几分种不亮了,但电源灯亮,请高手指 ...
philips 15寸液晶工作几分种不亮了,但电源灯亮,请高手指点迷精

楼主(2008-04-18):
philips 15寸液晶工作几分种不亮了,但电源灯绿亮,不知道哪出问题,请高手指点迷精
电源

网友:
高压有问题.................................................

网友:
不亮时,我把电源线反复插拔了几次有亮了,有时能用几个小时没有问题,有时开机1分种就不亮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就是~高壓條~出問題ㄚ!!!!~
不要懷疑人家說的!~

网友:
型号?????
连这个都不提供,别人怎么样才帮到你?这个故障你按飞利浦的通病去修就可以了,不难~~~~~~~~~~~~

网友:
就是高压条的问题,一般的25元1根,解决问题

网友:
是呀!看看高压包有没有问题就OK了,测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我查了一下,是高压板的一个C5707坏了,换了一个就OK了.
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我查了一下,是高压板的一个C5707坏了,换了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