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菜单被锁???

楼主(2008-04-18):
请教各位大师
TCL液晶显示器菜单被锁
请问如何解开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方法一:进入工厂模式,解锁;
方法二:拆机机器物理解锁。

网友A:
LZ可以试试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不一,什么样的都有。另一种版主说的方法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