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1G+

楼主(2008-04-18):
一台明基71G+显示器,故障为通电无显示,电源灯亮,因本人是菜鸟,不是很懂。拆开机子,测5707三个被打穿,一个短路。更换后还是同样故障。中间有一个R75 MKP的元件不知道做什么用的。这个拆下后是开路,在主板上测是短路的。请问这个正常吗??这个故障怎么可以解决呀。请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
5707坏了,12V的供电还能正常吗???????????????????

网友:
大家在动手学习维修之前,建议大家把电子电路基础学一下,不要总是一帘疑惑的问别人,先自己思路一下,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答案对比一下,找出自己的差距,进步就快了。

网友:
支持菲克斯~~~~我成菲克斯FAN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