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SI的主板,开机诊断卡上无显示

楼主(2008-04-18):
一个MSI的主板,开机诊断卡上无显示.点一下复位,诊断卡上显示FF,只有点复位才会有FF.如果一开机,就什么也没有.过一会儿又变成C0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CPU是否正常,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不要过于依赖诊断卡,你还是按修板的程式去修吧,查电压和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