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4-18):
修一块梅捷主板,插上POST卡,REST灯没反应,短接复位,POST卡上REST灯也不亮, CPU电压1.7V,内存电压2.5V,桥供电电压1.5V,POST卡也换过,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确定各点基本电压都正常了,那接着测量时钟呀!测量复位不能只看POST卡的灯,而要具体测量各点的跳变电压!

网友:
还有一个1.2V的电压正常不?

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
那就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跑跑REST针,看是不是进了门电路,如果进了。先换一个
IO、桥出问题也会引起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