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跑SF怎样才算结束?

楼主(2008-04-18):
一个6E盘,正常模式跑自校,经过10多个小时后,看看SF信息,到了131步,000,start stop,应该是到停止SF的时候了,但硬盘还是在不停的闪灯,上面的柱面数等信息也不再跳动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一样,请问下各位高手,这是否说明SF已结束,可以停掉SF呢? 请指点下,谢谢!!急!
硬盘

网友:
已经跑完了。..可以点那个正方形的停止SF.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挂在机上在线跑的吧,十几个小时你认为值得吗,修一个6E的盘最多也就40大元吧。你电费去了多少啊 ,开整台机十几小时为一个40G盘!
我一盘都是只用一个电源让它跑(比你的省电)还嫌不划算呢。
可以停自校准了。PCI的点了正方形后保存刷新退出就OK了

网友:
跑完了是这样的

网友:
6E的盘我经常是跑不完,就算跑完了也会少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