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直接跑25故障

楼主(2008-04-18):
谁以前 修过 或遇见过开机直接跑25的主板故障 是怎么解决的 能详细的 说下 大家共同讨论下~!

网友:
先刷BIOS,一般由于BIOS引起的比较常见!

网友:
直接跑25,是乱码吧,你卡低端了。当不跑数来修!

网友:
1 不插显卡跑25多为板载设备不过
2 不插显卡正常跑完,插上显卡显25,NB多一点
3 U座空焊,BIOS
4 如上电后直接走25按U不工作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