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门电路最后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8-04-18):
开机线路中,有的用到两个门电路(反相器)后起到什么作用呢。
比如一列:南桥被触发后发出高电平信号,到第一个反相门电路,再到第二个反相门电路,后还是为高电平输出,那我就不懂这两个反相器起到什么作用呢? 高手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
我来抛砖引玉吧,本人没有电路知识,大家别见笑!

我的理解是起保护作用,不会致使一下子就烧掉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直接用电感就好了  更省事,维修起来更容易?是不是。
有人还有其他看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说的极是,呵呵~~~我都说了我来抛砖引玉,希望知道的兄弟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呵呵~! 我说了也不对啊,我的目的是来 请教高手的~不过现在还的没有答案哦

网友:
好像起到一个换冲的目的吧。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呵呵 有没有 自信点的答案啊

网友:
一般用到两个门电路的开机电路的原理都是由南桥和门电路组成的开机电路

这里的两个门电路分别指:或非门和与非门

我想你所说的问题是只用一个或非门就可以了。为什么用与非门对么?

这种开机电路不同于南桥单独组成的开机电路,(由南桥SLP_S3发出控制信号)。而是由南桥的SUSC和SUSB两个端口发出控制信号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用与非门的原因吧。

网友:
我说的就是楼上说的由南桥和门电路组成的开机电路。
可能自己的水平太差了,听的不是很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了回答!

网友:
这种开机电路我遇到过,开机键不是直接触发南桥的,而是通过一个74HCT74双D触发器之后触发南桥的,南桥输出控制信号去触发或非门和与非门的,同意8楼的观点

网友:
门电路的作用是起到控制作用
当输入端的条件满足时输出端产生输出
属于逻辑控制电路

网友:
我个人看一个可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一个可能是为了满足电路上时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