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9的盘自校后为什么不能初始化硬盘ID

楼主(2008-04-18):
7200。9的盘自校到50结束,回写ATA成功后,按crtl+t显示stuff was unreadable 3.aae等等,但不能初始化ID,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的线有问题。更换后在试.......

网友:
不是!K9的盘本来就有这个问题!
如果我没办法帮助楼主!因为我用XLY!
一般是我回写备份的INFO模块就可以解决!
不知道PC3000会不会备份这个!

网友:
你回写VENDOR模块试试。我就是回写这个解决的。

网友:
我回写了VENDOR模块,但涛声依旧,K9的盘太难搞!

网友:
K9的盘不支持F功能编辑ID,没有指令说明,不知道是什么指令来改ID。你可以通过回写扇区来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折腾死我了

回写vendor,我都把整个vendor回写了,可还是没用
真郁闷啊

网友:
我把vendor磁道0头的,1头的用好盘的备的vendor 回写了

还是老样子,
我都把app,ATA,Vendor磁道的每个扇区与它开自检前的份份的作了对比,一个都不差
为何还会提示stuff was unreadable
会不会是其它的原因呢。
是不是其它磁头也有固件要回写啊。

网友:
回写扇区?双杰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是啊,怎么回写啊

都说回写ATA,回写vendor可以搞定
为何我回写了就不行,是不是我回写的方法不对啊、
加LDR快写,或者wirte sa慢写,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写LDR时,最下面的有一项,打上就OK,
写完后,CTRL+C
VENDOR模块写2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