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18):
杰微845glms主板难触发,触发后跑C码,不知道如何继续。

网友:
是C1吗?
那是不过内存故障
到新手区看看相关专题帖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

网友:
先不要管什么内存不内存的~你现在的情况是触发困难~建议你先把板的触发搞正常~
一个一个来,不要乱整~~~

网友(2008-05-20):
请说清楚点啊  到底是触发呢还是跑什么代码 那个代码具体是什么?

网友:
看来内存检测不过.建义换条内存,还不行的话测下给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看有没有足够电压.

网友(2009-04-23):
触发啊触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