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色.偏色.老是出现偏色...是显示器作怪还是显卡

楼主(2008-04-18):
有台联想显示器近段时间出现偏红色......但是还不清楚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

但是确定不显示器虚焊,拍打没有反应.....

过一会儿又会自动好,如果是显示器问题应该怎么排查和修理呢

网友:
VGA线有问题吧。换一根试一下。。。。。。。。。。。。。。。。。。。。。。。。。。。。。。。。

网友:
不用修了,很可能管老化了

网友:
不是象管的问题吧!!!
是一片红色.....不是偏红!!!

网友:
首先检测外围的比如信号线和显卡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
那就是显示器尾板那边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显卡的可能性大不大啊!!!!

大的话先换下试试!!

网友:
出问题时RGB的电压测量过没有?分别快速短路RGB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定不是CRT的问题,应该还是视放块及相关电路虚焊,有时拍打是看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