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无1117、1084等管子找3.3VSB的源头

楼主(2008-04-18):
在无1117、1084等管子应该怎么去找3.3VSB的源头
我在很多地主都有看到说用万用表去找3。3VSB源头,不知道是从哪里在开始跑呢,是从南桥旁边的小电容反追线吗还是~~~

网友:
一般都有117 1084
只是位置不同
有的在南桥附近,有的在ATX接口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在没有1117,1084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找这个3。3VSB的源头呢?

网友:
PCIA14根三极管,线性调压器,二极管,场效应管,根哪个管通,而这管在待机时其它另一个引脚又有5v的话,基本上就是它了.(适用于815以上的主板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PCI A14脚与给南桥提供待机的3。3VSB是同一个电压,一条线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到底是不是吖

网友:
是的楼主
一般都是直接测a14看南桥有没有电压的

网友D:
有的主板是通过两个场效应管产生3.3V

网友:
还有个别主板是有内存槽旁边的LM358转换而来的,不过很少的!

网友:
学习了!
我菜鸟,才入门
虽然听了上面的 有点朦胧  不过还事感觉很好!
有点感觉
呵呵!

网友:
我要的是找3。3VSB源头的方法!

楼上的兄弟可能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我要的是找3。3VSB源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主板是通过两个场效应管产生3.3V

那怎么才能找到这两场管呢!

网友:
那这个问题很简单了,在没有这两个管子的情况下,你就在板上找那些三极管和MOS管,测它们有没有5V电的输入,如果有那就是它了,另外像这种控制脚一般连接在专用芯片和LM358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