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适配器能用,但是不能够充电

楼主(2008-04-18):
IBM适配器能用,但是不能够充电,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啊
充电

网友:
能不能充电是适配器的事情吗?请楼主说清楚点!

网友:
先检查电池,把他放在同型号别的本上看看能不能充电,如果不能是电池坏,如果能充电的话,那说明电池是好的 ,然后检查充电电路,看看充电管理芯片,和场管和电感有没有接触不良或有坏的原件。

网友:
用同型号适配器的可以充电,用这个不行,但是开机能够正常使用
什么情况

网友:
适配器能开机就没有问题,IBM的和DELL的不一样,充电是用适配器分出来的

网友:
可能是充电芯片吧,MAX1715,
查查充放电电路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什么型号?充电电路芯片?

网友:
IBM中常用ADP3806

网友:
先看看你的适配器电压是不是太偏低,去掉电池也能开机吗?这些步骤是关键怎么楼主都没有说明。

网友(2008-09-21):
查查充电电路吧。
[
]

网友:
觉得顶好查下接适配器开机时的电流和电压情况,不知是否适配器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