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显示不正常,画面不完整有毛刺

楼主(2008-04-18):
更换屏幕\屏线\主板现象依旧,请大家指点.
主板

网友:
3大件都换了怎么还不行呢,那电源适配器,硬盘系统你都换了吗

网友:
驱动没试过?我有碰到换驱动画面能满屏,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一样

网友:
假的 换了屏幕 线 和主板 就基本等同于换了台机器 怎么还会一样呢? 请楼主在描述维修过程的时候讲清楚些 大家才可以把个你一起判断

网友:
换ABCD吧 我看你就差这没换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屏避没弄好自己做一个试一下我遇到一个就是那个问题

网友:
好象也是干扰的问题,看来需要再换个屏和高压板试试

网友:
首先,外接显示器是否好的,这样排除显卡和主板的可能性,
其次,屏换了,屏线也换了,接地线接好了吗?

网友: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