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平

楼主(2008-04-18):
如何打开后盖,??????????????????????????????

网友:
敲打了后盖的上面
和方向的显示器的拆法是一样的

网友:
那显示器是上面扣的吧!!!

名牌都那么设计就是 不好拆!!
呵呵

网友:
机壳左右两面是否有小盖,撬开,再往后退后盖

网友:
LG的CRT显示器也是要撬的,我第一次开的时候撬得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