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462的提示,看不懂,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4-18):
一块华硕462主板,开机跑C1,不动,等十秒左右,跑25了,但没显示,再等十秒左右,有显示了,
提示是:Warning!!! Case Open Warning
           Warning!!! Cpu have been changed
一按,DEL键进COMS就进不去了,就只有一个光标在一跳一跳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警告:机箱被打开
警告:CPU被换掉·!
要知道这个问题看异域磨蚀的帖子!可能只是个跳线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D3%F2%C4%A5%CA%B4

网友:
跳线问题,在南桥旁边,叫chassis,是华硕特有机箱开启报警功能。先拔掉跳跳线,再清COMS,再插上跳线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相连的三极管取了,也放电了,但提示只有一个了,
Warning!!! Case Open Warning

网友:
哎,我也等啊,刚刚好不容易进了一次BIOS,一看MB有80多度,CPU温度又为0
到了这里就再也退不出来了,但又没死机,键盘灯还可以动的,为什么,求解

网友:
75232去了之后,就没显示了,但可以跑到25

网友:
哎,还是没搞定,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正常的话,你把电源线断开,再插上,就可以正常用一次,
没办法,将就着用吧

网友:
有没有试着检查一 下南桥晶振是不是不良那?

网友:
你看下CMOS电路啊,是不是S72那个管子不行或是105那个电阻

网友:
你们能不能说清楚一点,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警告:机箱被打开
警告:CPU被换掉·!
要知道这个问题看异域磨蚀的帖子!可能只是个跳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