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上3.3V不亮

楼主(2008-04-18):
诊断卡上3.3V不亮,但是主板上有3.3V的电压啊,请高手们指导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诊断卡上3.3V不亮?
是点亮主板看的,还是待机下测试出来的?
待机没3.3就多是挂南了。

网友:
是触发以后,诊断卡上的3.3V的灯不亮呀,卡肯定是好的,而且主板上面有3.3V的电压的,包括12V,5V的电压也都有的,就是3.3没有,机器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