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经过哪几个元器件,请试举一例说明谢谢

楼主(2008-04-18):
复位电路经过哪几个元器件,请试举一例说明谢谢
回复一楼,要顺序,比如从复位针然后到哪里.再到名称为什么的门电路.然后到哪里.如果到桥,到桥如何盘断.

网友:
门电路、三极管、电阻跟桥,这是我之前用一张空的848板(板上无任何元件的)跑出来的,还把每大电路都画了一张图纸。用笔纸画的,不然就传上来了。

网友:
里.如果到桥,到桥如何盘断.

回复一楼,要顺序,比如从复位针然后到哪里.再到名称为什么的门电路.然后到哪里.如果到桥,到桥如何盘断.

网友A:
如何认识/判断南、北桥、门电路等在基础版有很多图文资料,楼主没看?

看看张老师整理的帖子。

掌握了这些基础 你就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认识/判断南、北桥、门电路等在基础版有很多图文资料,楼主没看?

看看张老师整理的帖子。

掌握了这些基础 你就通了。

什么是基础版?也是一种主板么?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比如从复位针然后到哪里.再到什么名称的门电路.然后到哪里.到桥如何盘断.桥没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