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CD vx715 电源坏

楼主(2008-04-18):
侧300V有电 无12V输出 以检查各零件没坏的 求救 谢谢
电源

网友:
求SG6841DZ引脚图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着哥们,我不会发附件,怎么传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检查下开关管有无损坏,再检查下电路板上的稳压二极管,都没损坏的情况下,可能就是6841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