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15主板声卡发不了声音

楼主(2008-04-18):
我有一张联想815的主板装好了系统,声卡驱程也装好了但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硬件报错!!上网查了一下要装原驱程,就下载了一个"联想主板Crystal 4299 声卡通用驱动"装上去,但还是不行!!主板上的声卡IC型号是:4299-XQ   YTAVHH0212

那位高手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跳线没插吖,跳5、6 ,9、10,楼主先看看吧

网友:
声卡驱程也装好了但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硬件报错!! 问题很明显.

网友:
我也不知道到该怎
么办啊.

网友:
我找了一下好像没有跳线啊兄弟 :'( :'(

网友:
估计是硬件有问题,
你拔插下内存等卡看看

网友:
我估计还是 声卡驱动程序 的问题。

联想815主板,具体是哪个型号?可能要专用的驱动。

你先把原来的声卡卸掉,在重新安装正确的 声卡驱动程序。

以确定是否是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我见过。

呵呵,这个我见过。在主板上接音频线的跳针上,有一个跳针是空的,靠近这口空针的最边上的那两口针用跳线帽短接就OK了。

网友:
哈,,有时一点就问题就搞得人都傻了。
大家有问题提出来,共同解决!

网友:
说得对  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互相帮忙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试试找一下跳线!!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主板 ID         03/25/2002-i810-W83627HF-6A69MQ1MC-00

主板名称        QDI WinneX 1E(I)2

装好了Cirrus Logic CS4299声卡驱程还是没有声音!!!!也没找到跳线啊

网友:
如果别的没问题。看看声卡芯片坏没坏。

如果别的没问题。看看声卡芯片坏没坏。如果坏了换掉。

网友:
一定要把前置音频的线插上哟,如果不插,就把前置音频用跳线帽短接,否则是没有声音的。
还有就是声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