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N关不了机

楼主(2008-04-18):
大家好,我现在这里有一台三星711N关不机。指示灯亮。但是屏幕不亮。电源板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我和版主要了一个711N的程序。不知道是我不会刷还是别的有问题,现象还是不变,顺便想问一下大家在用3000U写程序的时候文件格式选那一个。我是新买的还不会用。

网友:
选择BIN或HEX的格式,,,,,,,,,,,,,,,,,

网友:
711N的程序有两种:NT68F63L和WT61P4,NT68F63LG会出现我们常说的通病问题,WT61P4不多。如果是关不了机,首先检查按键板。三星的驱动板上与按键板相连的六针插座电压分别为(连接)5V,1.9V(指示灯),地,空,4,8V,4.8V。无确定按键板没有问题后,再检查按键板到MCU之间的通路。如果还不行更换MCU,三星的通病必须更换MCU,重写程序无效。

网友:
谢谢版主了!我明天去了查一下看/如果修好告诉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今天量了一下电压分别是:4.4V 1.8V 空脚 4.4 4.4 地。后来我还把MCU拿了量了一下电压分别是:5V 5V 空 0V 0V 地。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得换MCU呢。好像和你说的线序不一样。版主。

网友:
3000U通常写入程序都不用选格式的,但保存文件时会让你选择以何种格式保存.........

网友:
换个通用板就可以根治了。。。。。。。。。。。。。。。。

网友:
楼主用的编程器好奢侈呀。。。真羡慕。我用的是90B。最新的华硕主板都搞不定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