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不长时间(新人)有两个问题求助!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8-04-18):
有两快主板 都是810的
  第一个总从起  一到要启动CD那里就从起
        个人认为是      cpu保护自动从起或断电    或者是电源的问题    可是都换了还是不行!

第二个是  刚做完系统不拿下光驱能进去  关机 在起 也能进去!  光驱拿下就进不去了! 在接上也进不去 就象没系统或没有检测到硬盘。在从做系统就好了!
                    这个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高手进来看看啊,真的弄不明白了  怎么没人看哪!

网友:
两块板子重新分区装系统.换光盘和光驱装.....

网友:
第二个 BIOS放电或者升级下....

网友:
你是如何安装系统的?
楼主问题描述的看不太懂呀。。

你回用光盘安装系统吗? 先设置BIOS重CD-ROM启动,然后给硬盘分区、高格、使系统用硬盘可启动。
如果不会,可在JUJUMAO 上找个自动安装的光盘。也要看看使用说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