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X31的问题,求助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8-04-18):
兄弟们,俺现在手头有个IBM X31的本本,故障是上电无显,电源指示灯,硬盘灯常亮......最早的问题是用电池+AC 用一段时间自动掉电,再后来就无显了,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小弟万分感谢
[
]
掉电

网友:
感觉像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仔细检查下把

网友:
更换过,MAX1845 不过没什么作用啊。现在故障依旧!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

网友:
查看一下北桥是否虚焊,可用手按下北桥,南桥。

网友:
1,机器现在能不能复位开机?
2,并不是IBMX31机器坏都是1845或周边有问题.

网友:
上检测卡试下呀,看看跑什么代码呀,这样会好修点

网友:
我用的是MINI PCI 测试卡,测试的结果 FF 两个指示灯,CLK 3.3V 3.3的灯亮,CLK的灯不亮,是不是说明没有时钟信号? 会是CPU主时钟吗?如何进行下一步测试啊。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先看有没有总复位,时钟电源,时钟,南桥,慢慢查把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同样的故障也没有修好,笔记本主板真的很难修,就是知道虚焊也没有办法去修它,不像PC机的主板

网友:
屏线接口傍有一个五 还是六角的芯换下试试 我以前也有台是常掉电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