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S478测试FX5900的结果,帮看看是哪个芯片有问题。

楼主(2008-04-18):
有一批FX5900进系统花屏的显卡不知道怎么修啊,有什么方法吗?
高手指点啊。是速配5918ZT显卡。
[
]
芯片

网友:
为何5900不能在市上面流行呢,我想可能是芯片极其不稳定是一个原因吧,我想你那批货多数是芯片级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咯, 有时候进系统都不花的,就连跑3D也不花,还得了1000+分,但它就是有时候进系统花。
、应该就是难搞咯。 这一批都是网吧的货啊,要都是芯片问题都修不好,那对我们店面影响就大了。。。

网友:
芯片级的如果有得换还好,没得换的话真是难修

网友:
修不好就卖给俺练习
多少钱一个
pm我

网友:
部份是焊工不过关。在没有专业检测工具的情况下,死马当活马治,试下补焊显存和显卡的cpu.可能会搞定

网友:
谁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MATS测不了???

网友:
看MATS的结果,主芯片和显存应该是好的,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图mats没有测到错误,那两条竖线是什么?先不上驱动或用vga模式进xp系统看看会不会花。如果不花上完驱动进系统花掉可以试试改低频率看看。

网友:
从图上看.显存好象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错啊,显存是绝对没有错的,你看下有其它方法没有啊,

网友:
原来错误 0就是没有现存损坏啊。以前还搞不懂。

网友:
显存没有问题,是否GPU芯片的问题,降频试试看!

网友:
看你的测试结果应该是RAM没有问题,主要的问题出在GPU 这种卡和GF5700 ATI9550的病一样,通病95%是GPU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