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的PCX6618 装驱动死机

楼主(2008-04-18):
芯片是GF-6600-A4
DOS下正常,进XP滚动条时有竖条的花屏,进系统只要不装驱动就能正常显示,装驱动就死机,然后重启也死机
显存只一面有,图片中上面两颗是U1、U2,然后散热片下面有两颗U4、U8
测试显示: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846860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5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6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56 2117152 0 0
A56 2117152 0 0
A56 2117152 0 0
A56 2117152 0 0
[
]
芯片

网友:
估计是GPU坏了哦,加焊GPU试试

网友:
我有快MX440也是一样的问题.装驱动就死机.还没弄好.可能GPU挂了吧

网友:
GPU不会这么容易坏吧
拿修手机的那个热风枪能吹GPU吗?怎么加进去?

网友:
先加助焊膏 然后就是吹呀吹呀吹 运气好就可以了哦 我就这样吹好一张七彩虹的128

网友:
扫描只有一个数字,多数BGA挂了,加焊是不行的了,加坏块底板

网友:
谢谢回复~~~
先学五楼的去吹吹看了~~~~~~~~~~~~~~~~
祈祷

网友:
呵呵,如果BGA假焊有时就吹得好,不过只是暂时的,因为BGA假焊后里面的锡点就氧化了,这种只能拆下重做,如果是BGA坏的话,就算吹了都没意义,只有加坏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