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寸液晶LXM-WL 19AH 黑屏.........

楼主(2008-04-18):
进入系统后不到一秒钟就黑屏...关掉液晶的电源再开....正常.....2秒左右又黑屏.........
拔掉信号线....再插上去又正常....可是不到2秒又黑屏.......
这是怎么回事..............救命.................

是信号线的问题吗?...........

网友A:
这是典型的保护现象,我这里恰好有台19的AOC也是这个毛病,我在开机正常的几秒内发现亮度是100,我调到60也保护,但是是几分钟,我又调到50(出厂的时候好象就是50),用了两小时没有问题,LZ你可以用我的方法试试,不过动作要快

网友:
有时候一秒钟不到就黑屏了
不可能是这么简单吧?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保护现象,我这里恰好有台19的AOC也是这个毛病,我在开机正常的几秒内发现亮度是100,我调到60也保护,但是是几分钟,我又调到50(出厂的时候好象就是50),用了两小时没有问题,LZ你可以用我的方法试 ...

                                                                             这是典型的保护现象!!!!!!

网友:
哪里保护了呢?............

网友:
可以找四根灯管换下来试试,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不是灯管的问题那就有可能是高压板这一块的问题,你先看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了.那样只能是换高压包或者换板子或者改用代用的高压板了.

网友:
高压板是和电源板一起的............很难换啊.............
有没有捷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