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引脚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刚开始主板维修的,在测量bios的针脚时,发现bios的有些地址线的针脚如A9,A10,A11,A12对地是短路的。那这个bios是好的么?或者这是电路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是这样的,看看intel芯片组图纸的FWH部分,谓之低引脚数LPC

网友:
哦,看来是不能死套硬背书上的东西的。还是要到新手资料区学习下。

网友:
BIOS、是不是好的你找一 个一 样的换了就知道了撒   。。。。。。。。。。

网友:
学习中看来书中所讲的在实际的测量中也不一定全对

网友(2008-12-14):
我也正郁闷  谢谢大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