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4-18):
我有一张EN8500GT,它在DOS下可以认出显卡(flash bios的时候可看到)。但是进到windows的时候,就没办法识别到显卡,请问一下到底是显卡的那里出了问题????????
Windows

网友:
你是说在系统里认不出是8500GT的吧?这样就没法装驱动了,对了,你在DOS用flash -a看看是不是G86-300或者是G86-303的????这样的问题一个出在芯片的跳线跳错了,还有就是芯片也问题
[
]

网友:
是的,在dos下是G86-303芯片。请问一下,芯片的跳线跳错是在PCB上还是在芯片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跳线是在BGA的左边的PCB上,你那个是新买的还是人家送来返修的?

网友:
是人家送来返修的。我查芯片的图,PCB上面有一个testmode的点,不知是不是它。另外,GPU跳线部分有没有连到其他的零件。请指教??????????

网友:
请版主,高手们进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