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教个问题,我是新手问题比较的多.请老师们别烦我,嫌弃我.呵呵.兄弟在这谢谢你们了

楼主(2008-04-18):
今天修一块板子,754的.全板电压都被拉低了,CPU供电 场管G极没有控制电压, D极才7.几V   内存供电也全都被拉低,   没修好不知道是那个问题, 这个主板有网卡, 是不是在拆掉?

网友:
全板电压都被拉低?是信号还是供电电压?
你管MOS管电压干什么,V-CORE供电不正常时才考虑... 查清楚到底是几V电短路...请尽量详说细点,你这样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是什么板啊,具体电压多少撒LZ讲清楚点啊

网友:
根据754的时序来检修,我上次给你们一张754的时序,754的板子就这样,一个电压没有会导致后面的电压全没有

网友:
还是做老师的回贴有水平

看看别人是怎么回答的,你看看你们回答的

网友:
我晕~~人嘛总是会有差别的~
你自个没说清楚怪人别回好`吐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桥有问题啊`~~~你可以试试一下换一个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