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问题请教下下..插上电源就上电, 硬关机,关不掉,

楼主(2008-04-18):
请问,应该从那个地方,下手检测  问题多多  刚学不久修板, 呵呵,

网友:
我想你如果论坛上能多看看基本知识,能多看看别人的讨论,一定会有进步。
凡事首先要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别人。不同的问题着手的地方肯定不同。
一般的规则无非是望闻问切。
元件有无损坏缺失,有无异味,有无异常发热或冰凉,问清客户使用情况,配合测试,包括诊断卡、万用表,示波器以及必要的假负载、打阻卡,根据测试结果才能作出判断,根据判断来试着修理。还可能要修正你的判断。

网友:
当然是检查开机电路及I/O引脚撒....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去新手基础板块去看看     多看看

学习维修不是上来就直接维修的    还是要先弄懂基础原理才可以的

网友:
哈哈~~~ 和我一样,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