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板CMOS跳线处电压为+5V

楼主(2008-04-18):
   CMOS跳线处电压为+5V,PCI的A14脚也为5V...  换过电路上的1084及电阻...  但还是5V,迷惑中..

高手请赐教.....

 考虑此处电压不正常,就没敢贸然开机.... 是否有SB待机电压为5V的主板?  没听过啊....

网友:
呵呵     开机吧      能够开机就正常了不管他

网友:
    把SB开挂了咋办?  还是等高手来帮看看再说吧

网友:
3V-5V电压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啊 郁闷```````````````

网友:
5v应该是正常,楼主大胆开机把,不放心的话,就详细说明一下,该主板的品牌型号!

网友:
不要怕开机
因为你的SB已经挂了
SB内部3.3VSB和5VSB已经短路了
如果你不信 你把SB下了 就是3.3V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决对上不了电的,看有没短路,5VSB转换的IC是否有问题,

网友:
很多东西第一次都是要自己尝试的,所以千万不要怕!
记忆中也有块板好象也是这样的,不过是否正常已经忘了!~~
等你的结果~呵呵~

网友:
正常.你看可不可以开机.

网友:
好的... 明天我学校看下他们修了没..  没修的话,我接着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换电路上有个1084...  换过了的

网友:
看看电池供电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