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4的板子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08-04-18):
今天接到一块nforce4的板子,是DELL品牌机的,有时亮有时不亮,  我拆出来 试了好多次 都直接不亮  ,FF  ,我测SB边上的晶震 2脚的电压一样,这可不对.的   压过NB SB,还是不行 , 我跑电路 发现2脚的电容,这2个电容的对地数值差不多 ,都是600+,  并没发现2脚之间的电阻,  nforce的板子没怎么搞过, 这种晶震也没有,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  如果确定是晶震的事 ,我就从网上买个,  {加上邮费 可能不赚钱了 ,但还是要做]

网友:
如果有时亮有时不亮   会不会是有虚焊问题

网友:
回LS的   压过NB SB了 还是一样的, 而且晶震没起震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 是不是晶震坏  , 我好从网上买.

网友:
那有可能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这种单芯片的芯片组一个发热量都比较高,空焊的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