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18):
今天接到精英915主板

主板故障为:通电一秒钟自动断电

再开没任何反应

取下电脑再拖上又是上述情况

请问各位师傅此类问题如何去查

我是一个刚学维修的人

网友:
那CPU供电电路查下呢把辅助的12V拔掉试下呢看看风扇可以转吗

网友:
查电路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仔细的看看啊

网友:
查电路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仔细的看看啊!!!把辅助的12V拔掉试下呢看看风扇可以转吗??

网友:
看一下触发条件满足了吗?量CPU核心供电 显卡 内存核心供电
上假负载也是上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