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一例

楼主(2008-04-18):
INTEL845 不触发 电池旁晶振(1PIN 0V 另外1PIN 1.XXV)并且不起振,强行开机跑FF无复位
量个部位电压都正常(包括CUP电压),更换IO故障依旧,NB旁晶振起振。表面故障CUP供电
电容全部鼓胞更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没有上CPU啊?》INTEL的板不上CPU的话是不会开机的

网友:
上了CPU核心电压1.4XV,而且还有一块和这块一模一样的(I845蓝色长板没牌子)

网友:
时钟正常吗????????????????/还是从开机查起?

网友:
排针5V有,IO也换了没有任何改变,难道桥坏了

网友:
SB晶振不起振 但NB旁14.318晶振两谐振电容有波形,也就是 起振

网友:
兄弟们帮忙啊。。。。。。。。。。。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NB旁14.318晶振两谐振电容有波形,与SB旁晶振两脚相连的电阻是进SB的,是
SB问题吗,两脚与一个电阻两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