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波K8N8P-C主板不检显卡

楼主(2008-04-18):
今天修了一块杰波K8N8P-C主板,客户的PCI-E显卡插上后C1,50反复好几次才跑过去,中间出现一长两短报警,跑到7F不显示,显卡在别的机器上能显示,换了别的显卡也可以显示没有出现C1,50反复也没报警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自己不是试出来 了吗?显卡坏了啊~~~~~

网友:
看贴要看清楚,别人都说了在别的机器上是可以用的好的。其实很大的可能是主板与显卡的兼容,也可以看看插槽的问题。

网友:
兼容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的是兼容性问题,今天刷过BIOS,还是不行,不换显卡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99%主芯片虚了..............................NVIDIA NFORCE4-4X

网友:
至今这块板还没修出来,如果是主芯片,就没有必要再修了

网友:
这板肯定还有保修的,最简单就是换板了~!
反事有可能桥的事,还在保的还是返厂吧~!

网友:
用PCI显卡测一下试试!试一下再说!

网友(2008-11-19):
我现在也有同一块板遇到同一问题,以前放显卡上去行的,现在数都不跳了,显卡排除了,是主板问题,k8n8p这个型号上捷波网站上面找bios没有,对这个牌子没有了什么好感,各位能提供一下bios么,板上的供电全部检测正常了,估计是北桥不行了,打算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