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对地阻值为0能否完全判断南桥、已坏

楼主(2008-04-18):
请教大家个问题82801DBM的南桥4个USB其中有一个对地阻值为0,其他几个正常600左右
但USB口全都不能用,这是否可以断定南桥一挂
问题

网友:
不能确定是南桥挂了啊,你具体还要查下USB的这条线路!!其它的口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南桥的问题喽,
以前有遇到过的

网友:
如果5V短路,SB挂

网友:
usb应该有5V,如没有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
5V没有短路
其他接口有是好的
就4个USB口不能,其他的接口全好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打阻值pci a14对地短路了吗,如果短路就是南桥挂

网友:
你的阻值正常但是你USB不能用的话,基本就是南桥坏的几率大,但是也不排除别的原因,你先跑个电路,看看是不是直接进南桥,是,就是南桥好了,不是的话你就再看看是不是什么电容,电阻不正常。

网友:
USB四跟线 一供电一接地 剩下的两跟是数据线 若这两跟线对地阻值短路(有的到SB中间连有电感) 并能开机进系统 那么就可以定论为SB局部损坏

网友:
供电和数据时钟都查一下我决的南桥的可能不是很大想确定前者再考虑南桥

网友:
查查D+、D-这两个信号,如果阻值低,基本上都是南桥坏了。82801DBM是出了名的爱坏,修本本的都知道。

网友:
如果到线路直接到南桥的话 基本是上 挂

网友:
南桥坏了,直接换了吧...
....

网友:
南桥局部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换个 南桥看看啊 。。。。。。。。。。

网友:
D+,D- 是直接连南桥的,如果短路,桥坏了,5V是经过一个保护过来的,有5V供电吗?

网友:
加电测南桥对其它部件有没有工作,测usb阻值来判南桥好坏,不那么准确

网友:
应该是南桥局部损坏了!
去换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可以说是南桥坏了..............

网友:
谢谢哥们
我的BGA昨天到的
,今天我换了南桥,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啊
真的很感谢

网友:
真的是南桥呀呵呵这也是我门大家的经验呀谢谢分享

网友:
USB数据线阻值不对没什么好说的,数据线都是南桥直接到口,直接换SB

网友(2008-07-14):
请问换sb要多少钱啊?????????????

网友:
看来USB出问题,基本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换吧。。。。。。。。。。。。。

网友:
排除所有其他故障后再考虑桥是否损坏

网友:
对的 是 局部损坏 昨天还修了个 D+ D- 中间串电感 进桥 电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