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201B

楼主(2008-04-18):
哪位大哥有飞利浦显示器201B的图纸,帮我一下吧

网友:
PHILIPS201B屡烧行管

我最近接手了一台飞利浦201B显示器,接件时的故障是J448与行管烧坏,换后尾座打火,不久行管又烧,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
尾座打火,确定一下是管座在打火还是像管在打火.只要在打火,烧你行管是很正常的.

网友:
1,(显像管坏)打火时看看显像管管颈里面是不是有紫光.2,高压包坏,聚焦极打火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