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V”开头的定义和功能

楼主(2008-04-19):
请问在
电路图
中各种“V”开头的具体定义和功能!
电路图

网友:
我想V应该代表的是一个三极管或MOS管吧。不过在主板电路图中它们多用Q来表示。

网友:
谢谢你了,我是想问一下像"VTT"、“VCC”、“VSS”等等”V“字开头的英文的一些定义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