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测试结果

楼主(2008-04-19):
大家帮忙看下这张测试结果图.

这里显示显存为128M

这里显示显存却为495M.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系统里看是512M,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项不同的结果??是不是这个测试软件有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一看就懂了,上面的128M是这块卡的内存容量,下面那个是显内所行的频率,MB和MHZ是不同的,你要明白

网友A:
Mbyte     MHz

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128M是显存大小
500Mhz是显存走的频率.
我一看就知道你的显卡是X1300\X1550 144Pin DDR3 显存为-2.0

网友:
这是正常的 128M是显存大小 500Mhz是显存默认的频率.

网友: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ATI 1300X 有128M那么小的显卡吗 你在系统里看的512M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B:
不懂的不要乱叫,
ATI X1300怎么就没有 128M的了,你知不知ATI X1300是2005的产品,哪时候的DDR3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的不要乱叫,
ATI X1300怎么就没有 128M的了,你知不知ATI X1300是2005的产品,哪时候的DDR3多贵.

就是啊!系统里看是512M,但我拆下显卡看却是128M的.所以就有点出奇.现在明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yte     MHz

不是一个东西。

昏.不懂英文.没办法.看来想学修板还得学好英文先.

网友:
显存128M
显卡频率500M
XP的系统自己的DX,认为是512显存,换成2000或把DX9.C降到8.0就是128了

网友:
这是真正的原因了,10楼的徐版主说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DX9.0C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某一些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会把DX9.0和系统搞乱了。

网友:
嗯.现在明白了.很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