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低格后文件仍在

楼主(2008-04-19):
一40g   硬盘用dm低格后里面的文件仍在,方法是论坛里面介绍的,也不知是软件不行还是操作不当,而且速度也很快,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只读盘,把型号报上来有什么维修工具。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控制板坏了,你可以换一片试一下.

网友:
硬盘也有只读的吗?这个硬盘还能用只是坏道多,我换另一2g小盘也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这么说,换数据线换主板看看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明天试试看

网友:
再可以COM下改SN看可不可以,不可以的话磁头坏的也有

网友:
清零是不是选第一项?

网友:
我的一个 笔记本硬盘 也是这样。。能读 就是不能格式化。用pci也不能做逻辑扫描。不知道开sf 能不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