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条与笔记本高压条

楼主(2008-04-19):
请问一下液晶高压条与笔记本高压条是否可以通用呢?
因为现在一台笔记本(IBM600E)的屏想改液晶,如果可通用怎样在笔记本上的高压条上找到12V和控制5V呢?请求好办法????

谢谢先

网友:
12V一般与保险相连,然后找到接地脚。然后开关信号一般出来后会接两个三极管然后到IC。

网友:
液晶高压条与笔记本高压条是否可以通用呢?

网友:
当然可通用了,管脚定义也好找
有保险的为12V
覆铜多的一般为地
用5V去其他的管脚捅那个亮那个就是控制脚
我就是这也弄得

网友:
不是通用的。要看高压条的本身的供电电压是多少。液晶多为12V。本本有5V、十几V都有不是一样的。

网友:
对,液晶的高压条通常是12V,但本本的比较多规格,5V 12V 19V都有,再有一个就是体积问题,通常本本的高压条比较小巧~~~~~~~~~~~

网友:
只要电压搞对了                 怎么换也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