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键盘CPU不工作

楼主(2008-04-19):
我有一快478主板插上键盘CPU不工作,USB的没事,我换了键盘口也不管,这是那里的问题,还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键盘没问题的话。换IO ,,,,,试试

网友:
ps2电路上的某些东西损坏了
或者短路了吧

网友:
插上键盘后5V电压是否被拉低了

网友:
检查键盘插头电压 正常就换一下I/O

网友:
先给IO脱下锡。。不行的话。在换IO 。。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知道了 ,次板以好 ,谢谢 ,

网友:
哥哥你解决了啊!和我们说下毛病在哪啊!也不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