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负载问题

楼主(2008-04-19):
我有两个电源,末级输出电容坏了,换上后,短接ps,风扇正常了。
但接到主板上,没任何反应。空载时输出正常。
请教在座大侠,还可能哪里有问题?
本站有没有相关连接,指导一下。
主板

网友:
风扇正常不代表电压正常,量量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主板啊,可能是主板上开机有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带负载能力差了?我手上也有这个故障现象,现在还没时间弄,弄好了上来交流

网友:
肯定是电源问题,接小负载都没问题(如FD,HD,CD),
满以为修好。
仔细检查
板子中间有一只小电容,没看出太异常,无奈下换之。
问题解决。
看样子,我真是个粗心大意之人,还要慢慢磨练。
感谢各位捧场支持

网友:
1000微发10伏,好像在辅助电源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