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启动时sata 硬盘找不到(winxp下可用),请问如何解决,多谢!

楼主(2008-04-19):
启动时sata 硬盘找不到(winxp下可用),请问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在BIOS设置中,没有任何有关SATA的项目。在主板上也找不到相关跳线。在驱动光盘里也没有SATA,RAID相关驱动,开机在dos下用ghost,也认不出硬盘(我另一块同样南桥的主板就可以被GHOST认出,RAID卡上的硬盘也能被GHOST认出)。我猜想,可能是由于为联想代工,当时用的是IDE硬盘,为了不让用户麻烦,所以用什么方式把启动认SATA功能给屏避了。在本论坛中有BIOS下载,可是我经验不够,下载不了,也许用新版的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我找到答案了,要想看到SATA选项,必须
开机
在屏幕最下方出现[del]setup之类提示的时候,按一下del再按Ctrl+F1
不能按得太慢,也不能太急。
之后再进入BIOS时,就会比一般进入多出近一倍的选项,包括超频
找到onchip ide里面的onchip sata,开启SATA功能就可以了。

但是,我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在格式化之后出错,可能是因为需要先安装SATA RAID驱动才行。
由于软驱已经淘汰,我要借个软驱再试。随板的驱动光盘里也没有SATA驱动,还要从别的地方找。找到了我再试试。

网友:
太失败了,用软件带驱动还是装不了系统。格式化结束的时候出错,说无法格式化磁盘。
请确保磁盘电源已接通,如果使用SCSI硬盘,请…………
记不太清楚了。不知怎么办才好。

网友(2009-03-26):
我也需要,感谢提供

网友:
sata硬盘在有些主板上面需要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