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E255高压板上行电压(已解决)

楼主(2008-04-19):
一台联想E255
笔记本
,暗屏有图象无背光,进系统正常。灯管没问题,高压板保险OK,测高压板保险两断电压为4.5V左右。怀疑主板上行电压不足或高压板问题。现求教该款笔记本上行至高压板保险的正常电压。谢谢各位。
[
]
无背光

网友:
电压应该是基本正常的!
E255通病是高压板故障或灯管故障
原因估计是主板提供高压板供电部分设计不足,电压输出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灰常感谢版超的答复

网友:
更换高压板后故障排除.验证E255高压板为5V电压.

网友:
真是高手呀呵呵确实那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呵呵谢谢版主

网友(2008-06-03):
有这个本本高压板的电路图吗 !!!好想学学 刚刚手里有个坏了的背光板想维修好了卖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