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百思不得其解:CPU占用100%解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08-04-19):
我的电脑:速龙3000+(CPU接口754),精英755主板,512M宇瞻/DDR400,40G希捷
    最近打开网页多了就老卡住,查看CPU占用竟开机就达到100%,用360安全卫士查无病毒,无多余插件,无多余启动项
SYSTEM进程达到95~99,用Process Explorer查看,SYSTEM线程ntkrnlpa.exe!KiUnexpectedInterrupt+0xf0增量达到2000多
昨天曾插有问题的移动硬盘,插上移动硬盘找不到,引起USB鼠标失灵,有时引起电脑黑屏,是不是USB接口出现问题,于是进BIOS
关闭USB,开机故障依旧。上网查,没找到关于ntkrnlpa.exe线程的有用资料。猛然想起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关机把内存条换了一插槽,
重启正常,开了N多网页CPU占用还不到10%
    问题解决了,但不知怎么解释,请高手指点迷津,希望对CPU占用达到100%的朋友有所启发!!

此问题的补充:没想到时间不长,又出现了上述毛病,开机后打开网页多了(其实也不多,就7~8个吧),就这样,特慢.
百思不得其解.所有的硬件驱动都换了,又换了其他版本的GHOST  XP 系统也不行(以前用的电脑公司特别版,又换的雨林木风的)
再后来想起好象是换了这个FX5200/128M的显卡后才出现的这个毛病,于是找了个TNT2 M64的显卡换下,哈哈好了好了
如对你产生误导,还请见谅!!!!!

       后续:现在用的是雨林木风的系统,我想换回我原来用的电脑公司特别版,上次的系统已做了备份,于是我就恢复到了原来的电脑公司特别版。嗯?CPU使用又是100%了!!??无奈我又用雨林木风GHOST光盘重装了下系统,嗯??依然是CPU使用100%!!!想到上次是换了显卡后恢复正常的,于是我把显卡又换成了原来的FX5200,开机自动安装显卡驱动,呀,系统又正常了,CPU使用非常低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开始用的是FX5200,CPU使用是100%,把FX5200换成TNT2 M64,开机自动安装驱动,CPU使用就很低了;这时把系统恢复,(相当于重装系统了吧),也试了下重装系统,CPU使用又100%了,这时再把换成FX5200,开机后自动安装驱动,CPU使用又很低了,正常了!!!!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内存插槽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真是不可思意。学习了,

网友:
天气热了 温度高 时间长了 有灰尘 静电了
接触不好!

网友:
内存也能引起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新鲜,值得学习,太有价值了,

网友:
故障一种,问题却多多,真是太有意思了,呵呵。。。。。

网友:
应该不关内存吧,
  关机重起了.系统恢复故障所以就会这样吧,
要不就是冲突引起的
没听说过内存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或许是内存时长接触不良吧,学习了。谢楼主

网友:
有时候把内存换个插槽 的确能解决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还真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太少见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天下怪事无奇不有。

网友:
是754的还是775的呀?????????????

网友:
是主板有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还是???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看了半天,但我还是看不出是硬件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期望有高人分析一下!

网友:
通过换显卡正常以后,若长时间开机,大约12小时吧,就又CPU使用100%了,摸北桥温度很高,烫手,是不是北桥的原因啊,郁闷中

网友:
不是驱动的问题`楼主不如全用原配件~换块板试试`~
我以前碰到过CPU L2坏的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我前几天遇到这样的,系统是雨林木风的,显卡驱动是系统自带的,显卡型号是盛维7300GS,装上后系统自认是7300GS,但是毛病不断,同一显卡,出显下列情况:
死机
进系统花屏
系统特别慢,CPU使用100
换了几个一样的卡都是一样
后来听人家说是驱动问题,必须装七彩虹7300GT的才行,装上后果然没有上面的毛病了
于是换不同的驱动测试
装自带光盘的,不行,装七彩虹7300GS的,不行,装别的品牌的GS或GT的,都不行,只有装七彩虹的GT才行,呵呵,怀疑是该显卡的BIOS是抄人家的原因吧

网友(2008-05-24):
说的有点悬.....不解

网友(2008-07-07):
把内存换到好机上试下,看看有问题不?

网友:
看到这里,只想说故障无奇不有。

网友(2008-11-20):
CPU散热的问题吧?换个马力强点的风扇试试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真的是,有些东西可以解释,有些东西没接触过,还真的是解释不了

网友:
试过修过一台,cpu占用率100%,进入任务管理器,看到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软件就占用cpu30%左右,我把它关了,别的加起来也就十几,后面系统空闲进程有80%左右这样子,不过还是显示cpu占用率100%,后来我跟客户说可能是软件误报,你先拿回去用,不行了再拿来,到现在也没有拿过来

网友:
真是稀奇啊!好怪的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