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NTFS 主控文件表 (MFT)

楼主(2008-04-19):
NTFS卷上每个文件由叫做主控文件表(MFT).的特殊文件里的纪录来表述。NTFS保留表中前16个纪录作为专用信息。表的第一个纪录用来说明表自身,接着是MFT镜象纪录。如果第一个MFT纪录崩溃,NTFS读出第二个纪录寻找MFT镜象文件,它的第一个纪录与MFT第一个纪录相同。用于MFT和MFT的镜象文件的数据段的位置都纪录在启动扇区。启动扇区的一个复件位于磁盘的逻辑中心。

MFT的第3个纪录是LOG文件,用于文件恢复。主控文件表的第17以及随后的纪录用于每个文件和目录(NTFS把目录看作文件)
图中提供了一个 MFT结构的简化解释
图5-2 MFT结构

主控文件表为每个文件纪录定位一定数量的空间。把文件属性写到MFT里的定位空间。象在下一个图里解释的小文件和目录(典型为1500字节或更小)可以完全放在主控文件表纪录里。
图5-2 MFT用于小文件和目录的纪录

这个设计似的文件访问非常快,想一下,例如FAT文件系统用文件定位表去列表每个文件名和地址,FAT目录含有进入文件定位表的入口,当你要看一个文件,FAT先要读文件定位表并确定文件存在,然后搜索分配到该文件的定位单元连接找出这个文件;而NTFS你一找这个文件马上就可以让你使用。

目录纪录就象文件纪录一样放在主控文件表里,不同于文件的数据目录含有索引信息。小目录纪录整个驻在MFT结构里,大目录组织为二进制树,把那些不能放进MFT结构里的目录入口族用指针来指定。

网友:
这才叫深入了解!经常有客户问NTFS和FAT有什么区别,直观的都知道NTFS分区可以设定权限,更安全.张先生这么说,还了解到了文件管理和访问上面的优点.

网友:
那如果是MFT损坏的话应该怎么去手动修复呢

那如果是MFT损坏的话应该怎么去手动修复呢,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移动盘是MFT损坏了,不想格式化,因为我还在里面的资料的,具体请看贴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600-1-1.html

网友(2008-07-01):
是啊,如果被破坏了,镜像文件也没了,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