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P4P800 不工作,诊断卡读00

楼主(2008-04-19):
物品:ASUS P4P800

故障现象:
原本是没有了CPU核心工作电压,换了PWM(ADP3180后有个1.57V的电压,可是上CPU诊断卡读00

经过的检测:
应该只要是3180都可以通用吧(不用认第二行的文字),换了AGP槽的供电管 AMP2054 、BIOS也刷过了、CPU槽也按过、北桥也按过(没有虚焊的现象)

结果:
有待研究

谢谢高手指教!

十万个V什么:请不要再发这么多无用图片,以免被误认为有骗分嫌疑。

网友:
1:检查一下整板的供电点
2:换个IO
3:打一下内存槽、AGP的AD值
4:最好上带灯测试座检查一下CPU座

网友:
哥们是不是用数码相机照,好清楚啊?

十万个V什么 -5 警告,技术板块请勿回复无用之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PU做没有虚焊 换了PWM主板CPU供电正常   但触发RESET,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没有闪一下
手头没有W83627THF-A 可以用W83627HF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做没有虚焊 换了PWM主板CPU供电正常   但触发RESET,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没有闪一下
手头没有W83627THF-A 可以用W83627HF代换吗?

THF-A需要原值更换

网友:
以前,修到一块华硕的主板误把W83627HF当W83627THF-A代换,结果造成,每次开机显示FF后,都要点复位开关才能跑CPU,点完复位后就可以进系统,,到系统却几乎完全正常.

网友:
确定是IO问题了吗?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是什么问题啊 正遇见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1.57V的电压,总觉得这个电压有问题,建议再一次更换电源IC.查是不是少了一相供电呢?

网友:
IO要原值对换,换了别的是不型的,这一点要注意,还有查一下内存供电,AGP供电

网友:
这块板主要还是检查南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供电管的型号代换不正确的话也会出现你说的那个现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注意CPU座有没有空焊的,华硕的这种大板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板应该还是在保内的吧,直接拿到华硕去换也可以的
如果的00,cpu没有工作,查供电,复位。时钟3个工作条件

网友:
你把AGP旁和PCI旁的2个MOS管换了,换成3055或55N03就可以了,